怎么才能拖好IC有快有好

楼主(2013-05-31):
现在在练烙铁很费劲,在带锡时,有时带不走,拖太久了又会坏,有哪个高手教教怎么做

网友A:
  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B:
最好在焊之前在IC针脚四围涂一些焊膏,无铅温度一般450左右,你所说的:“在带锡时,有时带不走”,证明你的温度不够,焊好之后如果有连锡的也需要涂一些焊膏,同时你的烙铁头要保持发亮,如果烙铁头发黄了没办法把多余的锡吸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在焊之前在IC针脚四围涂一些焊膏,无铅温度一般450左右,你所说的:“在带锡时,有时带不走”,证明你的 ...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练练就好了

知道了!!!!!!!!!!!

网友C:
按3楼和4楼的说的方法,准备好焊膏和工具,多多练习,找到感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3楼和4楼的说的方法,准备好焊膏和工具,多多练习,找到感觉就好了。

今天好多了!

网友D:
我也托不好,不过一般对其用风枪吹就好了

网友E:
台式的I/O,一般3分钟左右就焊好了,位置窄点的可能要8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托不好,不过一般对其用风枪吹就好了

哦!这招不怎么好!现在以练的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式的I/O,一般3分钟左右就焊好了,位置窄点的可能要8分钟左右

10分钟内可以了,没问题,就是对脚慢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托不好,不过一般对其用风枪吹就好了

吹的时间长 芯片容易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吹的时间长 芯片容易吹坏

一个IO芯片需要吹很长时间?我没吹坏过。可能我吹的芯片引脚太少了吧。个人习惯吧

网友G(2013-06-30):
我也吹坏了几个I0,我才320度,吹几分钟都没见反应的。转得手都累。。。320都坏心片了,380会不会更加容易弄心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吹坏了几个I0,我才320度,吹几分钟都没见反应的。转得手都累。。。320都坏心片了,380会不会更加容易弄 ...

那单然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那单然哦。。。。。。。。

那要怎么操作,设置为多少合适??

网友:
必须多练啊  练多了就掌握技巧了

网友:
我以前焊接的io,焊完就不通电了,必须强加电才可以通。楼主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要怎么操作,设置为多少合适??

焊上的话风枪加烙铁吧,最好,温度200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要怎么操作,设置为多少合适??

取的话,450-500吧,快点取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取的话,450-500吧,快点取

不会热坏元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会热坏元件??

不会呀!大概1-3分钟内取下IO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会呀!大概1-3分钟内取下IO

就奇怪了,如果是这个温度是吹桥,,桥就早就挂了,而IO却能顶得住!难道桥耐温不如IO?

网友:
看外观就知道桥和IO那个脆弱。

网友I:
拖焊我也做不好,不知道是工具不顺手,还是技术不到家,总之拖到最后还是有几个脚是连的,只好加焊膏慢慢吸掉。

网友J:
936 刀口罗铁很好托IC的吧  多练习吧   多了就容易了

网友K:
烙铁头要擦亮,多加点松香。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烙铁头要擦亮,多加点松香。试试吧

之前烙铁不行,现在炼的可以了,不用擦也行,不用松香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拖焊我也做不好,不知道是工具不顺手,还是技术不到家,总之拖到最后还是有几个脚是连的,只好加焊膏慢慢吸 ...

强!!!!!!!!!!!!!

网友:
引用 网友J:
936 刀口罗铁很好托IC的吧  多练习吧   多了就容易了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