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87 CPU供电芯片输出电压1.7V属过高?求共同分析

楼主(2013-05-31):
CPU 为PM 1.7 标准核心工作电压为1.2-1.3V
如图中所示,CPU供电芯片电感输出1.7V  ,MAX1987芯片10脚REF输出2.0 经两个电分压接地。图纸R379与R376分别为100K与75K。实测为56K与50K,请问该情况是否有受R379 与R376影响?另外还有一处想不明白,明明10脚输出2V,为何R379只能分得0.85V,R376只能分得0.23V

最后此情况能否能上CPU?

网友:
楼主还差基础课程,以图纸元件标识,r379的2端分得的电压就是0.857v,r376的2端理论上说是0v,由于你的表的原因,所以显示0.23v,参考点你都没搞清楚

网友:
    慢慢研究研究图纸吧

网友:
2端的理论值的确是0V,我也知道按照实测应该分得0.85V。但图纸的是100K欧和75K欧。我其实想讨论的是否实际的该电阻阻值出现问题,导至不能以图纸为标准的分压,导至两个LX脚都出现了1.7V的输出。如果问题出在这里,那应该把电阻更换为50K和37.5。如果我的思路错了,就请指点下。

网友:
到底真正看懂题目的有多少人呢

网友:
要是我   早就换电阻看下了

网友:
按照图纸原来的标识的电阻值计算出来,芯片11脚理论电压值0.857v,实测0.85v,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图纸和实际电路元件不一定是100%的对得上,这个取决与厂家的设计,按照你实测的阻值计算,芯片11脚的电压计算出来就应该是0.94v,而你实测是0.85v,为什么?如果你的表没有问题,要么你的实测阻值有问题,要么芯片本身有问题,为何不断开芯片11脚再测一下分压是多少?另外楼主的意思我是知道的,只是你的表达有问题,0.85v不是r379分得的电压,是r376分得的电压,所以有点误会,输出电压偏高,楼主更应该关注一下芯片18脚的情况,它的外围几个分压电阻也影响输出电压的高低,另外d0-d5都查过了吗?

网友:
感谢楼上的提点,果然在反馈脚FB后级与POS脚所连接的R127电阻图示100K,实测阻值只有4.6K。

网友:
已解决,感谢帮助过在下的所有人。特别呜谢j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