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IO更换问题

楼主(2013-05-31):
IT8718F-S  CXS ,有一条脚氧化了,不通,暂时没有相同型号的来换,不知能用其他哪个型号替代?请各位师傅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飞线试试...............

网友:
不可能到芯片根部就断了吧,那就没得法了,要是氧化可以用刀片刮刮再上锡。

网友A:
如果銹到內部去
那還是要換掉
IO最好不能代換
有些線路都已經設計好
真好運如可代換 往後的穩定度一定會有差別

网友:
楼上说得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銹到內部去
那還是要換掉
IO最好不能代換

谢谢提醒。去同行那里找废板,换弄到一块同型号的,看上去没问题,就拆了换上去,焊好,现在板子的故障是触发掉电,在查中......

网友:
技嘉,GA-945PL-S3

网友:
技嘉IO是专用的,必须从技嘉板上拆机的,或在淘宝上买个带GB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