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开机掉电不停重启

楼主(2013-05-31):
电流1.20-0.9掉电然后一直重启一直反复此电流,刷过南桥跟EC的BIOS,换过CPU,内存有波,平台复位、时钟有。各电压齐全。有时能亮,能亮就不会掉电了!求思路..版号  LA-5751P  R1.0

补充内容 (2013-6-3 09:42):
  显卡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  这个问题有狠多人都 遇到过,有没有修好的?

补充内容 (2013-6-3 10:25):
       祼板测的...

网友:
显卡多点,重做一下。

网友:
内存过了就是 显卡了   搞显卡吧

网友:
搞一下显卡看看啊

网友:
不要听他们的,你打一下电感对地值偏低的你查一下,好像是一个管子子软穿了

网友:
管子穿了有时能显的?

网友:
这个不清楚了,你打下对地值吧,偏低的有问题,上次我朋友的换一个管子就好了

网友A:
桥的上管击穿HM55的你看下呢

网友:
这种掉电很难修 检查单元供电的电压电流反馈 如果桥空焊也会掉地 。只能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上管击穿HM55的你看下呢

  供电管吗?那个击穿了是短路的哦

网友:
上次遇到的过这样的现象,是EC有几个脚有点腐蚀!

网友:
楼主 建议你加焊显卡 试试

网友:
用波波查下供电波形

网友B:
Q20上拉电阻20K坏,刚修一台。进这过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Q20上拉电阻20K坏,刚修一台。进这过水的。

你的是少电压还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不好搞

网友:
这个不上COMS电池会重启的啊?

网友:
怎么就没来一个厉害的!唉...    修不了了!!!!!!!!!!!!!

网友:
哥们咱们的遇到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我现在都还没搞好都10几天了显卡换了桥换了现在是没拆了,各电压都出来了量了各电压都没有杂波很平滑。现在很郁闷

网友:
不会不啊…………

网友:
会不会是RSMRST#信号出问题导致重启

网友:
看一下USB接口和网卡及晶振之类的,

网友:
修没修好呢  最后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3-07-15):
我这是进系统掉电。

网友:
到哪掉电呀,,都接上了吗元件,有的是这样的机器。什么COMS电池呀,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呀。。期待结果呀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应该也算是通病了,上家修过显卡。看电流貌似过了内存,检测显卡时掉电,头疼中

网友:
显卡都做过了,应该显卡方面的问题大,和BIOS的版本有关系吗

网友:
刚修了一台,不装COMS电池到0.6左右掉电,再次上到1.2开机显示,不过我刷过网上找的BIOS不行,就是到1.2左右重复跑,但是不显,我换回原机上的就可以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