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屏的问题还是屏线

楼主(2013-05-31):
同行送来一台海尔A61开机如图 没有字显示  因为没有屏换 所以求救大家维修的经验 是什么问题  机子是集显的  一开始过来有显示字的然后慢慢的就变成这样了。

补充内容 (2013-6-2 08:46):
谢谢各位回复,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先用万能板点下看看,便于判断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
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不是屏硬件问题,是工作条件的问题

网友:
屏的供电不到位  一般为5V

网友:
  万用表量下电压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慢慢变的,肯定是屏的问题。我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
屏吧  你先用点屏的试试 好坏

网友:
感觉是友达的141WX3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