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里有没有一路线是专供显卡供电的?电源会不会导致独显不显示?

楼主(2013-05-31):
有一台电脑用的航嘉磐石400电源,I3,HD6570显卡。故障是有时开机黑屏,但系统能启动;有时开机无反映。开始拔掉独显后正常。用了几天,又出现开机无反映的故障。换电源后又好了。
电源拿回来试看起来也是好,但用了几天出现开机状态下突然黑屏,但电脑还能正常关机。重启还是黑屏。换电源又好了。
请问,这种情况会不会是电源引起的故障呢?如果是的话会是什么原理呢?用核显也会出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否则就是电源带负载性能差。

网友:
高端点的显卡是带12V外接输入的,这要看你显卡的功率了,6570功耗不大呀,你的磐石400应该没有压力的。

网友:
电源有问题是肯定的,但软故障不是这么好查和修复的,楼主这样问表示现在的水平能否修好真不好说。电源300W以上很多有单独一路供电给显卡的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独显用好点的电源!!!

网友:
应是负载不够吧

网友:
电源的问题,看看显卡的 功率,换个配套的电源。

网友:
这种电源一般好修,楼主可以自己研究研究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
重启黑屏,跟我修的那个一样,你看是不是给CPU供电的那一路虚焊了!功率应该是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