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短接绿线可以开启,各色线电压都正常.但是插入主板时就不能通电

楼主(2013-05-31):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其实电源没必要修,只是我对维修很喜欢,我很想修好一件东西,不过我只有坏的电源好多个,我在修理一个长城ATX-2800电源,我现在发现坏了一个三极管型号:C1815 ,没有电路图,我是一个一个量过去,才发现的,然后我从别的坏长城电源拆了个C1815的代换,现在绿色跟地短接,测量黄12V ,红5V ,这两个电压都整常,最后,找了一个主板,主板是好的,集成声显网,接上去测试,没有接硬盘光驱,开下开关,这是风扇转动主板不显示,拿表,测一下黄线电压变成7V ,红线电压才3V ,明显电压不对,那位有修过电源可否告知,谢谢。

网友:
一个二手电原才20快  不值得研究

网友A:
不是钱的问题呀,钱是可以买到电源的,但是没办法买到,我对维修的喜爱呀。谢谢你回答,我的新源很多呀,我在批发电源的,谢谢

网友(2013-12-04):
个人认为 输出的虑波电容失效了 可以代换试试

网友:
你测一下风扇电压是多少?

网友:
可能是输出的虑波电容失效.造成输出功率不足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钱的问题呀,钱是可以买到电源的,但是没办法买到,我对维修的喜爱呀。谢谢你回答,我的新源很多呀, ...

有同感,我不做生意,我就是喜欢修,帮别人修好了也不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钱的问题呀,钱是可以买到电源的,但是没办法买到,我对维修的喜爱呀。谢谢你回答,我的新源很多呀, ...

不是钱多不多,是维修中成长,可以学到更多的技术。能搞定一个问题。成就感有时比维修的实物更有价值。

网友:
我也遇见过,但是没有修好,电容不坏,就负载差

网友:
就重黄色焊接位往上查  没什么问题就代换IC  反正是板子下面的问题

网友:
风扇一下也不转? 还是转一下就停?

网友:
如果转一下就停 主要查电源的滤波电容

网友:
主要查电源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