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屏幕点不亮了,大神们求一下吧

楼主(2013-05-31):
X61开始的时候屏幕暗,就想换个灯管,换完了发现屏幕一底下半边是亮的上面半边还是暗,可能是跑光了,又拆一遍,结果干脆灯管不亮了,现在确定灯管是好的,屏线是好的,高压条上的指示灯是好的,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屏线接高压条的接口好像没有19V的电压。不是知道是不是主板坏了啊。。。。。。

网友:
问题补充:接高压条的屏线上应该有几种电压?

网友:
外接一个灯管看看是高压部分还是灯管啊

网友:
外接灯管也不亮,现在不知道是高压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原则上高压也没问题,我有三个高压,都换过

网友:
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19V供电在主板接屏线的地方好像就没有

网友:
经和同型号的电脑比对,主板上屏线的接口没有16.2V电压,从哪里可以引一根线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