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插网线无反应

楼主(2013-05-31):
        联想Y430独显笔记本,独显。摔了。哪里都没坏就接网线无反应,网线接口处的灯一个都不亮,进系统网卡设备和驱动都有。网卡接品完好无损,网卡加焊不行后换了全新的依旧。接口处的网络电感换了还是不行。          并且摔的地方不是网卡接口处,而是音频接口处,摔得并不严重,大家想想看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
有没有检查下网桥呢 看看PCB有没有断线  掉件

网友:
有没有看看南桥呢?

网友:
接口到网桥,网桥到网卞有没断线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桥是??????看过没掉件,摔得不严重应该没断线

接口进去 经过电阻 就是网桥啊 两边带引脚的 引脚很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进去 经过电阻 就是网桥啊 两边带引脚的 引脚很粗的

应该不会有断线, 除45脚无电压外123678都有2。5V

网友(2013-06-30):
我试试看 谢了

网友:
如果不行怎么办!

网友:
去做了 祝我好运吧

网友:
好象不行唉!

网友:
估计是板层断线了

网友:
加焊了一下网卡  竟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