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株不成功求解

楼主(2013-05-31):
最近买了个260  想练下植株老是不成功的不知道干嘛的 风枪 2档  360度  吹了上十分钟也不行的珠子还动的 本人用的是焊宝基地那时买的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因的 高手分析下 啊

网友:
多了就会了 。都是这么过来的,你是不是助焊膏放多了吧。

网友:
往桥上面加点助焊膏呀

网友:
芯片别上太多焊膏,一般我都是把温度调到300,风量根据珠子的大小来定,珠子越大风量越大。

网友:
助焊膏放少了吧

网友:
放少不会的 我想我是放多了的

网友:
珠子那么贵的不成功浪费啊

网友:
一般你们用什么焊膏的
我用的是六块钱的那种的

网友:
你是往芯片上值还是把芯片往主板上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