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才能正式会员啊

楼主(2013-05-31):
我的X61背光不亮,我测量了屏线到高压条的电压,有两个3.3V电压,会是背光没有开启吗?还有,高压条上的指示灯都可以亮。不是会员还不能在别的地方发贴,希望这里也有大神啊
开启

网友:
貌似还有个十几伏的电压吧

网友:
高压的电电压不到啊

网友:
19V 3V 3V 接地

网友:
閣下應備一下燈管、高壓條...之類的,就可以接上去點看看了。( 我的積分也是-2分,真慘!)

网友:
快了吧,我在加油回贴呢,你也加油吧!

网友:
都来好久了,还不是正式的。

网友:
俺也不是会员那 哎 加油努力啊

网友:
悲催啊 我也不是会员 努力努力

网友:
先跑一下看看5V和12V有没有,上面的不是说12V偏低吗,你先测一下灯管看看,如果灯管是OK的话,哪我建意你直接改高压,从新给它做个高压,只要是逻辑板没问题,给它做个高压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A(2013-06-30):
新手也可能是专家呢

网友B:
着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来

网友:
收藏了。感谢分享收藏了。感谢分享

网友:
埋头回帖哎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网友:
可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发贴挣钱吧

网友:
新手驾到!~
努力升级啊~!

网友:
我在加油回贴呢,你也加油吧

网友:
哎!慢慢来

网友:
没12V以上的主电压嘛,检查下屏线,问题不大的!

网友:
等待............等待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哪里出问题了,找到没.

网友(2013-09-16):
加油吧!!同样都在赚

网友:
哎!慢慢来.来慢慢........

网友:
一样的悲催啊。。。

网友:
测量电源正常不。看看看

网友A(2013-11-01):
我也是,我才3分什么也干不了。悲剧!

网友:
加油啊大家一起加油吧

网友:
可能是高压保险烧了

网友:
我也在努力呀!!!!!!!!!!!!

网友:
我也有一个长城的显示器,背光的12V主电压没有出来,也正在找问题。

网友(2013-12-27):
偶也是新手,学习也不能一步到位,只有努力学习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