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IG41M V1.0图纸

楼主(2013-05-31):
这板子不开机,开机针有3.3V电压,但不知道跑哪去了,I/O是SCH5147-NW,也找不到此I/O的pdf。拜托有此图纸或修过此类故障的朋友帮帮忙了。

网友:
楼主板子修好没,我这板子故障跟你的一模一样,看来是通病啊

网友(2013-07-06):
谁有图呀

网友:
同求,楼上的图纸找到了吗?

hjq

网友A:
楼上两位朋友帮我看看北桥背面的R772电阻是多大的啊

3.1

网友:
r772  是0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两位朋友帮我看看北桥背面的R772电阻是多大的啊

r772  是0欧姆

网友:
谢谢,这个电阻掉了

网友(2013-08-05):
我今天刚好修到这块板子  同样的问题   看来是通病

网友:
这么多遇到的就没图纸吗

网友:
我的也是不加电

网友:
不加电的是IO坏的吧?

网友:
同一故障  还没有修好 IO已经换了    SB烤过了  PCI   A13脚有3.3   请问各位有办法搞定吗
快啊有这么多哥们等着你来解决   高手期待你的指教

网友:
同样的故障,没图。不好搞。

网友:
套实际的图纸不号召啊

网友(2013-09-19):
我也在努力找图纸

网友:
正要这个呢。

网友:
wde xiu ha o le

网友:
我的是c1086电容问题    不开机有的是io坏     有的南桥            开机脚位是98 99 91 92      sch5147-nw

网友B:
同故障,求图纸

网友B:
c1086那么小的电容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我要这个机器的BIOS

网友D:
我的在按开机键时,IO的98和99有跳变,但是实际上91好像是连到3.3V的,然后92就一直5V,换了IO还是一样,就是不知道99进,然后98出,给谁了,然后谁又返回给I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086那么小的电容会有什么问题

坏了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在按开机键时,IO的98和99有跳变,但是实际上91好像是连到3.3V的,然后92就一直5V,换了IO还是一样,就 ...

强开机,再触发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要这个机器的BIOS

没有 备份  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故障,求图纸

具体什么问题,,没有图纸

网友C(2013-10-19):
引用 网友E:
没有 备份  啊

你有吗?传一个

网友:
半年的贴了,还这么火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具体什么问题,,没有图纸

                 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吗?传一个

论坛上应该有吧,你搜索下吧。。一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

不触发,你就查工作条件啊。开机针有没有电压。。。io有没有跳变。看我之前发过的脚位,再到南桥的工作条件啊。晶振,3vsb,rsmrct,。。。。等等。。

网友:
不知修好没有  像这个故障还是重点检查南桥和io 看有没有复位信号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