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场效应管K4110 替换,参数

楼主(2013-05-31):
一个液晶显示器,电源部份保险烧断.场管击穿短路(K4110)  现在找不到这种管,不知道有没什么可以替换的.谢谢

网友:
电源有场管嘛?

网友:
一般的都可以,如果有旧的废电源板都行,维修这种事业,常用的维修原件还是要多买点

网友:
k4110是场效应三极管。
可用市场上常见的10N60等型号,10A电流、耐压600V。

网友:
场效应和三极管是两种类型结构的管子。

网友:
为什么K4110在网上都找不到资料啊

网友A:
你这在百度上找的资料,我也看到过.就是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在百度上找的资料,我也看到过.就是不知道可以不.

可以的,如果怕烧就串个灯泡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如果怕烧就串个灯泡试机

大师的回复很详细,连换件防止烧机的方法都说明了,今天又学了一招,换件怕烧机可以串灯泡分流。

网友:
不客气,帮助别人快乐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