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开机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3-05-31):
有一台联想Y550开机电流跑到1.14A两三秒后掉电,掉到待机0.016A.测个电感电压,除电池口电感没电压外其他电感都有电压,此独立显卡供电电感电压0.86v,电感对地阻值为0.不知道是否正常。其他电压都正常,另外,EC换过,BIOS 刷过还是一样,希望个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显卡供电电感不可能是0起码有4以上吧,还有电压应该也是低了点的,换显卡吧

网友:
0=短路了。。。能正常么?这问题把我都问懵圈了都。。。唉

网友:
显卡短路导致供电异常未出PG信号掉电,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显卡短路啊

网友:
显卡换了,去掉显卡对地阻值为5,要是显卡短路怎么会还有电压呢,

网友A:
显卡供电不会是0欧啊,顶多有5-7欧吧,0欧就是短路了,你的表表准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不会是0欧啊,顶多有5-7欧吧,0欧就是短路了,你的表表准确不

表没问题,去掉显卡测电感有5,不知道正常不,关键还有0,86v的电压,本人新手没经验,显卡供电一般是多少才正常

网友:
是ATI的显卡吗

网友:
有短的吧。。。

网友:
是英伟达的,N10P-GS-A2

网友:
我现在也有款这样的机子啊。求助啊。我这个是进系统就掉电啊。咋会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