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不开机,辅助开关管严重发烫,求思路

楼主(2013-05-31):
继续前面那堆被天杀的雷击坏的ATX,其中一个在换7500和339无果后看了迅维的一个贴子,直接查到一个13007基集结击穿,换上后OK,原贴找不着了,先面北感谢一下。另一个杂牌ATX,照样是494+339,原理图跟下面这个图非常近似。

有5VSB,辅助12V为8.8V ,因为前一个同样方案的也是8.8V没问题所以先不管,跟前一个一样,短绿黑线494的8脚和11脚由2.3降到1.5V,但就是无输出,这样应该没有保护,跟前面那个一样查开关管无果,都OK,只有基发结和基集结阻值稍有不同,以防万一两个管子都换了,故障依旧。

检查了两个开关管集发结间的那个二极管,阻值也是稍有区别,但都没有击穿,因为不知道能用什么管子代,又装回去了。
这时突然发现通电后的开关管散热片发烫,为了找出是哪个管子发烫,把散热片取下通电十秒钟,断电发现是辅助管C5027,即图中的BUT11A,测量发现射极到地的2瓦1.6欧电阻阻值变大为35欧,没有同样的,用5个7.5欧的1/2瓦并联代换,

仍然发烫,短接无输出。C5027换新,依旧。电压方面1815基极是0.55V,跟正常板一样,但集电极为-0.043左右,量了一个正常板,略为正。
还换过的元件包括1KV的CBB电容,没有同规格,由105换成474.
光耦
1815(拿到手就发现已击穿)

奇怪的是辅助管虽然发烫但辅助电压都正常,各位有什么好思路,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杂牌的东西不要修了啊,浪费。

网友:
很烫是因为电流太大了,有可能后级有轻微短路或者管子本身问题

网友:
查下辅助12V电路,应该有漏电,不然不会发烫的

网友:
电路中存在轻微短路现象,慢慢排查吧

网友A:
修电源 最好带个假负载 就是灯泡 好修些

网友B:
看了4楼,量5VSB和12V待机都没有短路,为了查清是哪里有问题,把5VSB和12V的整流管取下通电,呵呵,放炮了。可能是光耦那一路没电导致辅助开关管饱和了。1.5欧电阻再次烧烂,C5027击穿,我了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源 最好带个假负载 就是灯泡 好修些

灯泡放在哪里?串在输入的保险丝上吗?
想买个隔离变压器,有没有必要?

网友:
电源没修头了、。、坏的 我都是当配件用~

网友A:
灯泡一般放在三端稳压器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泡一般放在三端稳压器上面

灯泡不是220V吗,放三端稳压器上,你是说431吗,能点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4楼,量5VSB和12V待机都没有短路,为了查清是哪里有问题,把5VSB和12V的整流管取下通电,呵呵,放炮了。 ...

是不是稳压取样在这俩个电路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稳压取样在这俩个电路上啊

在5VSB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泡不是220V吗,放三端稳压器上,你是说431吗,能点亮吗?

能 可以的 我以前CRT就是这么做的 实在不行可以在12V后面接一个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