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开启信号3.3-5V的问题.

楼主(2013-05-31):
最近在学习液晶维修,遇到个问题想不通.麻烦前辈们给予指导下.万分感谢!
1.液晶开启信号3.3V-5V,是指驱动板送来这个高电平后,线路一直要保持提供5V左右的电压,还是指有高电平5V一下,就可以开启了.
2.若是要保持5V左右的持续电压,高压板才持续工作的话,为什么开关键POWER按下后,它自动弹起不处于接通状态后,显示还能工作.

网友:
那支歌个触发信号相当于笔记本的电源开关只是瞬间一个跳变信号

网友:
1.高压开启信号一旦开启,就是高电平3.3V-5V。
2。按下开关之后如何,那是毛子说的”电科学“了。

网友:
意思就是5V电压有一下,然后就没了是吧.那我们用镊子短接电源一体板上的5V和ON接口一下,灯管亮了,为什么镊子放开后,灯管又灭了呢.按理说跳变信号已经送过去了呀

网友:
有那个触发信号就能开启了

网友:
按键上的开关信号和背光不是一路,按下开关键给mcu一个关机信号,mcu停止发送一些工作信号,显示器就关闭不工作了,这个信号时瞬间触发的。背光开启信号是mcu发送到高压背光开启电路,导通背光PWM的供电,高压板开始工作背光就亮了,这个信号是持续的,没有了这个信号PWM就断电不工作了自然背光就不亮了。

网友:
所有开启信号 都是持续高电平或是低电平  开机信号则是高低高或低高低瞬间跳变的一个信号

网友:
开机信号则是高低高或低高低瞬间跳变的一个信号。3.3V,5V.1.8V

网友:
明白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就是高压板的设置把, 有些ON/OFF脚有3V左右高压才点亮,有些ON/OFF脚本身就有3-5V的电压 而高压却没工作,得把这个电压拉低于3V高压板就开始工作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