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电脑是怎么回事,大问题啊! 求

楼主(2013-05-31):
电脑出了大问题(台式),今天我的电脑开机正常进入windows,一进入windows后打开网页,这时卡住了,鼠标也卡住了,之后屏幕一下子黑了,显示无信号!我按了按开机键无反应,电脑主机是处于运行状态,我拔掉电源。
我打开机箱,再开机试试,结果主机灯正常亮起来,主板灯也亮着,就是没有嘀声,屏幕一直显示无信号。。。显卡风扇和CPU风扇正常转着,一会后,CPU风扇突然停下,显卡风扇正常在转,我重复开几次机都是这样。CPU风扇在每一次开机后转在一定后停下。。。现在怎么办。。。TAT

网友A:
看看主板电容爆没吧

网友B:
主板问题,建议送医院,动手术吧

网友C:
AMD的,可能CPU坏。趴掉内存再试一试,看看有没有报警声。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主板电容爆没吧

主板电容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问题,建议送医院,动手术吧

正打算送去手术   T_T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可能CPU坏。趴掉内存再试一试,看看有没有报警声。

拔了内存卡后还是没有警报声,现在只求别坏主板⊙_⊙

网友D:
主板电路有问题了。送修吧。可能是CPU供电这块有问题.可以看下CPU旁边的电感电容有问题没

网友:
只能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E:
先清洁一下,

主板电容没爆浆的话,

换个电源试试看了。

网友:
cpu没工作了,有可能是cpu坏或者主板坏。不过主板坏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主板坏了吧

网友F:
重新插拔内存、CPU试试,可能是CPU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恼火 第一有可能是散热问题 第二 有些号的主板 他一开机 就要保护 就是开机停一下在转 还有可能就是内存条问题 把内存条抜呢 在看风散停不 如果不停 那就是内存条问题呢

网友G:
CPU烧了。看看温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主板电路有问题了。送修吧。可能是CPU供电这块有问题.可以看下CPU旁边的电感电容有问题没

如果电容坏了,是不是没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烧了。看看温度!

电脑开不了机,温度没法看

网友:
扒了内存卡后风扇还是会停。    TAT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新插拔内存、CPU试试,可能是CPU接触不良引起

拔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主板电容爆没吧

太开心lo。电容没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电路有问题了。送修吧。可能是CPU供电这块有问题.可以看下CPU旁边的电感电容有问题没

电容没有爆。哈哈哈哈哈哈 太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清洁一下,

主板电容没爆浆的话,

电容没爆哈

网友:
Yes 电容没爆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如果电容坏了,是不是没戏了??

电容鼓包没。找一样的换上去就OK了

网友I:
楼主别乐,电容没爆就麻烦了,爆了还好说

网友J:
我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我就把显卡内存CPU全拿下来重插,一样一样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别乐,电容没爆就麻烦了,爆了还好说

那尼! 别吓我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我就把显卡内存CPU全拿下来重插,一样一样试,

最后呢?。成功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鼓包没。找一样的换上去就OK了

要焊吗?。 ''''''''''''''''''''

网友K:
电容没爆  就可能是某一个小元件或者芯片坏了  更麻烦

网友L:
如果你会的话,就不要再上电试了,把主板拿出来去维修吧!如果你还加电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因为这种现象有很多可能性!不完全解释的清楚。如果是某地方短路的话,你多次上电,就很有可能坏更多的地方,听我的,没有错!

网友M:
一般是 先是代换显卡并且插上诊断卡 再开机看 若有显卡电容鼓包漏液的电源被拉低保护了 cup风扇转一会儿也会停的。

网友N:
关主板,电源XX事,明显是自检未通过,把所有内存拿下来,全面清理灰尘,清洁金手指.然后在第一卡位一条条试内存,待能嘀一声通过后,再一条条插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容没爆  就可能是某一个小元件或者芯片坏了  更麻烦

越说我越怕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你会的话,就不要再上电试了,把主板拿出来去维修吧!如果你还加电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因为这 ...

那尼。。。。。。我插上电源很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般是 先是代换显卡并且插上诊断卡 再开机看 若有显卡电容鼓包漏液的电源被拉低保护了 cup风扇转一会儿也会 ...

我拆下显卡后,电风扇还是转一会后停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关主板,电源XX事,明显是自检未通过,把所有内存拿下来,全面清理灰尘,清洁金手指.然后在第一卡位一条条试内存 ...

现在这种地步,什么办法都得试试。谢谢lor

网友:
大家看看百度知道的这个网友回答…
根据你的问题,初步认定为是风扇有问题,导致CPU的温度过高,自动实行自我保护,自动关机,您可以先换一个风扇,重新安上,相信就差不多了,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系统或硬件的问题了,需要专业软件维修或专业人士维护,请您不要轻易维修,希望对您有帮助,望采纳……
19961002a

网友:
应该是主板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