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盈通G31战神版CPU使用率100%故障

楼主(2013-05-31):
客户送修一块主板为盈通G31战神版,故障现象为CPU使用率100%,据客户描述,说看新浪网的NBA视频,画面就一卡一卡的,且CPU使用率是100%,本人换过CPU、风扇、硬盘、装过系统故障仍然一样,那位高人指点一下,有个问题奇怪是CPU附近的1500uf/16V电容有点烫手,MOS管也烫手,感觉不太正常,于是换那三个1500uf/16V电容试试看,换了新电容,结果电容短路了,左看右看也没发现电容装错,然而取下新电容,再装上原先的电容就不短路了,奇怪了,郁闷!!!!!电容体积容量都一样,怎么装上就短路呢,是否要厂家电容才行吗?搞不懂,那位大哥遇到这样的问题,给小弟我指点指点!!!!

网友A:
换个干净的硬盘装系统试一试。昨天遇到一台盈通主板的主机,重装系统后依然很卡,点一个图标有时卡住6秒左右,格式化其它盘修复系统后解决,点任何东西一点都不卡了。装系统还是全清硬盘解决问题更彻底一些。

网友:
换了几个系统故障依然一样

网友B:
换电容  就短路   神马情况    重来没见过  这种现象   只能说明电容极性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容  就短路   神马情况    重来没见过  这种现象   只能说明电容极性反了

但是量主板电容焊点没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干净的硬盘装系统试一试。昨天遇到一台盈通主板的主机,重装系统后依然很卡,点一个图标有时卡住6秒左右 ...

全盘都格了,故障依旧

网友:
主板的问题,造成CPU100%

网友:
可能MOS管工作状态不理想了。

坏的电容直接拉低了电压,反而没事。

网友:
奇怪,都不量下cpu供电?

网友:
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是什么进程使用CPU 100%

用分区软件更新一下硬盘的MBR,然后格式化,装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