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按键灯亮无显示

楼主(2013-05-31):
今天有修到一台HKC 19寸显示器,发现指示灯亮,无图像显示,背光不亮。
    首先拆下机壳,逐条灯管点过去,发现都是好的。
    怀疑是电源高压二合一板的问题,断电后测量各电压输出无短路,再上电,测得12V,5V输出正常。
    接着怀疑是高压板老化造成,用新高压板替换,发现仍然不亮。
    终于想起好像还有一个开启信号没查。上电测量,发现开启信号无跳变。兜了一大圈终于发现元凶,再测按键板,各电压正常,开机有跳变到驱动板。
    结果判定:驱动板坏,由于没有芯片图纸无法追查芯片有无工作,先暂放在那,希望大家吸取我的教训,别走这么多弯路。

网友:
接个3.3V到ON上面去看能不能开启,

网友:
先查一下mcu有没有发出BLON信号,没有可能是芯片或是程序损坏,有信号查一下信号到电源板排针的线路。

网友:
重新重写程序啊

网友:
查到MCU无BL_ON输出,怀疑是MC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