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MF3222卡纸,求高手进 经常在线提高维修进度,欢迎关注

楼主(2013-05-31):
佳能MF3222  开机复印第一张可以出来 ,第2张,第3张都是刚出定影(就全部折在定影上面),就折在那里.折了几十下吧.纸很难拉出来。拉出来像楼梯一样。 定影拆出来检查过,膜没有坏 ,检查其他没有见什么问题,清洁后装回去还是一样。后盖开着打印页一样卡纸。

原稿

第一张出来蒙蒙的 不清楚两边淡  黑边不用理 激光器 清洁过

网友:
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加热组件上那些卡勾,带弹簧的,跟加热组件转向相反

网友:
至少要先把卡进去的纸拆除来。

wt求问 -10 山寨

网友:
着重检查定影组件部分,你复印质量差可以看看鼓芯和粉的问题,激光器出问题的不是很多

网友:
看看是否有分离爪之类的东西坏掉了

网友:
先不说打印质量 质量应该是鼓问题,先解决卡纸 问题,卡纸肯定拿出来的。传感器拨动过,可以来回,而且纸都没有到传感器就卡了。等下再拆出来看下。高手,还有没有更好解决方案?

网友:
页面传感器,送纸道,分离瓜,还有鼓套,卡纸基本就这些了原因了。

网友:
这些我拆出来看过,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看卡纸位置,可以说详细点吗?我定影全拆后,没有看到有什么问题。清洁了装回去一样。

网友:
慢慢排查吧

网友:
拉出来像楼梯一样, 定影拆出来放一紙張從定影入口處, 手動轉動定影齒輪, 看紙張能走出嗎? 我認為是定影膜有轉動, 出口處那兩個黑色輪沒有轉動, 所以形成好像纸扇形象的卡紙.

网友A:
建议用手转动驱动齿轮进纸,慢慢看。。。到底是怎么卡的,

网友:
查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手转动驱动齿轮进纸,慢慢看。。。到底是怎么卡的,

用手不能驱动齿轮,左右动下下可以,转动齿轮进纸很费力,转不了,还会搞坏齿轮。不过我想到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就是没有零件换,试机好再告诉你们,免得误人子弟。

网友:
一般是分离爪的问题,以及你在定影后出来的送纸组件间隙大了送纸可能不顺畅引起的

网友:
这个卡纸是鼓的问题,看那条黑边,有个卡套坏了,漏粉严重。所以纸定影后会变形卡纸。

网友:
加压辊老化了吧

网友B(2020-12-14):
出纸轮坏了,哪里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