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72不触发

楼主(2013-05-31):
之前没有侍机3,5V,现在修好了,就是在EC的PWR_SWIN#没有跳变

EC换了三个了,也一样,别的EC条件满足,
RSMRST#也有3.3V,SLP也有3.3V

网友:
是不是有EC的BIOS的?会不会是它坏了呢

网友:
查图纸 看那个信号是谁给EC的

网友:
3   5    是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南桥都发出slp*# 了,你还纠结这个跳变做什么???

网友A:
刷bios试试

网友B:
朋友看看开关上有没有电,,断线。。。ACIN   LID   不知道你这个头子带灯不。。最好用原装适配器开,,免得走弯路

网友C:
感觉那EC本身应该没事了,还是查查PWR_SWIN#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试试

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看看开关上有没有电,,断线。。。ACIN   LID   不知道你这个头子带灯不。。最好用原装适配器开,,免得 ...

有电,没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那EC本身应该没事了,还是查查PWR_SWIN#吧

。。。。。。。。。。。。

网友D:
PWR_SWIN有没有上拉电压啊,有的话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R_SWIN有没有上拉电压啊,有的话正常不?

一直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PWR SWIN这个信号是EC给南桥的触发上拉电压信号吗

是呀!这个是开关,等于开关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