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5030 LED 液晶暗屏

楼主(2013-06-01):
请有经验的朋友提供点解决方法:DELL M5030 笔记本液晶暗屏,外接显示器都正常。还没拆机之前以为是灯管坏了给客人报价180,拆开之后发现是LED的液晶屏,请求帮助。是屏供电问题还是码片问题 真是无从下手

补充内容 (2013-6-3 20:55):
现在已经搞定了:最终的解决方法是还同行那边找一片一样的废屏把背光屏换进去就搞定了,还是要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点评):
问下 换背光麻烦吗? 比修LCD的灯管烦吗?

网友:
我都不知见过我少片了,基本就是液晶上面的LED电路有问题,那要修屏的人才能搞得掂,我们直接换屏就好了

网友:
码片好像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屏供电问题。。。

网友:
屏上有升压电路呀!LED屏暗屏不好修呀

网友:
多数是屏坏了,有的可以修的,里面的那根N个发光二极管组成的长条可以换的。和换灯光一样不过麻烦点,不好抽出来。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无图?看下背光开启信号出来没?出来后再说别的。

网友:
先换屏试下,不行再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高压板的供电,他说的是暗屏啊!

大哥,你家led有高压板啊?

网友:
如果是AU的屏注意一下led的排线很容易断修过好几次了,用线把那几根线飞好就行

网友:
是不和修显示器一样啊?

网友:
LED暗屏一般我都是把整套背光换掉,要是没有 这种背光就把LED灯拆下来,用万用表一个一个量

网友:
有的好修!有的麻烦  !直接给客户说屏坏了!给他换了!能修就洗着自己用吧!

网友:
电路问题或者屏电源接口接触有问题。动下接口看下有反应没

网友:
led屏换灯条不像lcd那样可以抽出来换,只能找一模一样的屏,全拆换背光。其实,很简单,把电流表调到25V左右,把灯条线拆下来,一般都是共阳的,测试一下灯条是否发光就行了。

网友:
这屏15.6的吧,拿货也就200多吧,换呗,省的麻烦

网友:
问下 换背光麻烦吗? 比修LCD的灯管烦吗?

网友:
大家都是在哪家买屏啊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