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楼主(2013-06-01):
   第一次按下开机键,马上就能看到电流往上跳,关机再按开机键,需要等两秒才看到电流往上跳。这种情况是否正常?我觉得异常,师傅说真正常的,不知大家怎么理解的。

网友:
有的主板就这样。
厂家可能是为了检测一下有没有短路的情况。

大多数板直接上电,跑码了。

网友:
正常的,厂家的设计不同,最后只要能点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