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我分析分析HKC s988a

楼主(2013-06-01):
昨天收到一台HKC s988a显示器,故障是亮一下就灭,打开看一下,4606坏了,并伴有烧焦味,换上4606,故障依旧,就拿外用灯管试一下,一组灯管亮不起来,就改了高压板,但是亮一会,灯管借口处高温,还伴有烧焦味,一组灯管烧焦一个接头,现在想从网上买电源高压板,但店家说是灯管的事,灯管也得换,请大家分析分析,到底是电源高压板还是灯管的事,一开始我以为是高压板不好使,换了一个高压板,故障依旧,还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和灯管都得换???

网友:
是不是灯管插头接触不良造成的高温呢

网友:
看一下连接灯管的线和高压板处连接有没有问题,既然灯管可以点亮,灯管问题不大,可以具体看一下电路方面

网友:
    这个有很多原因造成的 。要一一排查 ,灯管啊 ,升压板啊 等等..

网友:
显卡和驱动板,,看看

网友:
用个单灯高压条做一个测试灯管的,测试下灯管是好的不撒 。勒种问题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条的问题,还有就是高压条和灯管都坏了的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接头处虚焊

网友:
都换了 试试呗

网友:
灯管能亮不一定是好的啊 ,通电之后听听灯管有没有声响,比如接触不良或者打火之类的

网友:
显示器让我弄好了,我发了一个电源高压板,故障依旧,然后换了灯管,一组灯管里有一个烧坏的,现在显示器正在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