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的开机不显示 ATI的显卡

楼主(2013-06-01):
两个月前也是开机不显示做过显卡好了   这次有重新做了下还是开机不显示   外接也不显示 屏幕点过了好的   这是什么毛病  显卡坏掉了  ?电流跑到1.7左右不动了

网友:
看撒,电流怎么跑的 ,换过显卡试下呗。打阻止正常不哇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或换显卡试试

网友:
电流到多少,或压压显卡有没有变化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ati的显卡有时焊个一两次就坏了。

网友:
楼主不说电流大家怎么帮你想额,说不定这次连内存都没过。就想着上次换显卡直接干了显卡?

网友(2016-12-16):
用示波器打打,看是否跑马或是跑过内存

网友:
过内存见意换个显卡试试,A卡有些重做BGA不一样能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