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SON高电平没被拉低 没修好

楼主(2013-06-01):
修道俩块主板 都是PSON有5V电压  没被拉低   跑线路没炮通   跑到空点上了    强行把PSON拉低  发现CPU是凉的  也没去量电压   台式机没图纸好难修啊     跑线跑不来   镊子跑线发也试了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没被拉低就是开不了机吧,开机条件都齐了吗

网友:
看芯片组搞啊,测io的几个开机引脚啊,看南桥条件满足不,这种不开机的很好修的,不用跑线的,有输入没输出就换芯片

网友A:
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把PSON强行拉低 开机自动触发

网友:
自然是南桥工作条件,还有开机电路来回几个信号了。 不过如果遇到使用特殊原件的板子有没有图纸,的确不好找。
从pson往回跑一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把PSON强行拉低 开机自动触发

不一定就是io本身坏了啊,可能是它外围电路有问题啊,当然也有可能南桥工作不正常或损坏,inter芯片组的还要看跳线帽跳错没,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没有图纸,可以查芯片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