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32LH20RC-TA 液晶电视机不开机维修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3-06-01):
今天接修一台LG 32LH20RC-TA液晶电视机,故障是通电红灯一直亮, 按电源开关不开机 检查电源板待机5伏正常,12,24伏是0伏 ,按电源开关检查MCU 240脚有3到0伏跳变,开关电路没故障,再检查电源板PWM ON 一直是0.3伏,证明MCU主板没开机信号给电源板,所以主电源不工作无12,24伏,再重点检查MCU板,检查MCU 256脚复位正常,12MHZ时钟正常,重写MCU IC801固件,故障不变,看来MCU已损坏,要更换MCU主板,买来新的MCU板更换后,开机,指示灯由红变蓝灯,能开机了,但无背光,检查高压板的VDD有24伏,INVERTER ON有4.2伏高压启动信号,PWM DIM 0伏 ERROR 由3V跳0.5伏,看来高压板还有故障,更换高压板的BD9897FS ,开机正常,连续开机6小时稳定,通知客户来取机,收工料费580元,客户满意。

网友:
楼主技术好,得到的报酬也好!

网友:
MCU板是哪一个?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想学习下可以吗?

网友A(2014-12-23):
先电源,后高压,看屏基本无异常(也不能绝对屏好),最后主板。报价。
按楼主的顺序,换了主板又跟客户说高压板也坏了。信任度打折了收费难。

网友:
这价估计很难啊。

网友:
能收这样的价钱很不错啊

网友:
实在厉害,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电源,后高压,看屏基本无异常(也不能绝对屏好),最后主板。报价。
按楼主的顺序,换了主板又跟客户说 ...

在没有备用板情况下来检查屏好不好是有难度的。

网友:
好技术,检修起来行云流水!

网友:
进口机子,当然得修贵点,何况换了这么多的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