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白屏花屏现象

楼主(2013-06-01):
今天遇到一台戴尔 20寸的液晶, 型号是 IN2030MF  。 刚到手时候开机 不插 VGA 有无信号 显示。 但开机过了 2 分钟后 机子屏幕泛白,出现了 白屏现象,插入 VGA 有彩色线条,这个问题应该是 说明驱动板都是好的。  但难道就直接判定 是屏坏掉了吗?有点不甘心,有没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是不是屏问题呢 , 屏线路看过了,供电5 V 都正常,花屏的时候也正常。没有烧过 等等痕迹。  上图。

网友:
  自己先顶下。

网友:
这个故障。多半是屏坏了。如果不甘心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

网友:
可以先点一下屏吧

网友:
驱动板也有可能。
找一块驱动板试试,不要单凭猜测

网友:
嗯嗯,是我太懒了 ,现在就去找板子试去 ,  是LED 屏。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用

网友:
用通用套版点下屏,看看还有没有这个故障,要是还是这样的故障,就说明是屏坏了,要是正常了直接换个通用驱动板就OK了。

网友:
修液晶不要猜测,只有测了才知道,点屏套件备个在,试一下,

网友A:
一般这都是  驱动板   和程序的问题

网友B:
我以前就遇到一个这样故障的山寨屏,我自己不会搞拿去给同行都讲是屏坏。拿回来丢那半年。拿来用又可以正常用了。有时刚开机屏幕转换时就会出现那种情况。等进系统又进常了。现在一直用着呢,呵

网友C:
这现像我有台机子也一样的,我开始以为是屏坏了,后来没事的时候在驱动板上发现有个电容不良,换过之后白屏的现像好了!!!
楼主还是点下屏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就遇到一个这样故障的山寨屏,我自己不会搞拿去给同行都讲是屏坏。拿回来丢那半年。拿来用又可以正常 ...

郁闷,你的是不是屏线路接触不良,不动他的时候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现像我有台机子也一样的,我开始以为是屏坏了,后来没事的时候在驱动板上发现有个电容不良,换过之后白屏的现 ...

嗯嗯 ,谢谢我在找驱动板了呢

网友:
程序也有可能 你刷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都是  驱动板   和程序的问题

胖哥 这现象屏坏占90%几率了哈!

网友:
这款见过很多先白下屏然后慢慢开始变花,或者直接开机这种花屏。。。。屏坏

网友:
这个我也没碰到过

网友:
  lz 先别着急给他判死刑
          换掉逻辑板上的保险试试 !!

网友:
找个驱动板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