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开机死机不知道那的问题,求大师讲解

楼主(2013-06-01):
今接到联想G480笔记本,,,故障显示屏不亮,,其余都正常,,,,BGA加焊显卡后正常。。。。但测试没10分钟卡屏了,,按了一下键盘 ,自动重启了。。。开机到卡机再到自动重启 现在故障依旧,求大师指点

网友:
机子摔过吧?
这个情况可能桥问题
掉点?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不行重植吧

网友:
重置显卡吧,

网友:
散热做好没?刷bios

网友:
重新换了显卡芯片,,完成修复。。。。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