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6ZG 掉电,不是大电容的问题(刚过内存就掉)

楼主(2013-06-01):
今天接到一个4736ZG 电流跑到1A左右掉电,掉电的时候恒流源19V出现在大短的情况,大电容换了,还是一下,不上内存不掉 电流一直停在0。75的样子,会是那里大短了呢,各位老师请指点一下!

网友:
显卡有没有短路?

网友:
没有 短。电压都 是有的

网友:
大电容换了没?

网友:
哥哥,我上面明明写有换了大电容一样的情况好不好,

网友:
可以看下大短的时候北桥的情况,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注意下1.1V  是不是不稳
好像是PU13  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换跟内存试试,前段时间我也遇到跟你同样的故障,内存短路掉电

网友:
内存换过,一样的情况,看电流应该是过了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