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 开机不稳定

楼主(2013-06-01):
K42J 开机不稳今天又碰到一台  CPU电压1.1 就显示了  CPU电压0.88就不显示  电流1.3  1.4左右  CPU电压IC换过 HM55 显卡都换过了故障依旧 不知道 哪位大哥师傅有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机子换CPU试下

网友:
测一下前端总线  及电压  时钟

网友:
I3的吗?貌似这款I3的CPU容易不良

网友:
刷人BIOS也许有作用!

网友:
k42j什么?华硕有几款机器是有通病的

网友:
把EC换掉再试试吧

网友:
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了等于没说  通病在哪里

看来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问你是哪款机器,华硕的机器型号你要看内存插槽上的标示,而不是机器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问你是哪款机器,华硕的机器型号你要看内存插槽上的标示,而不是机器背面

华硕  i3  K42JC  (O2O3A)   1051   老烧RT8865 芯片  用了几分钟就又0.3电流

网友:
属不跑码,按电压正常不跑码修吧,不要问修哪里,其实我真不知道

网友(点评):
哥你是咋混到两个太阳的?

网友:
没看明白,不稳定?是时开机时不开机还是开机自动关机

网友(2013-07-05):
今天也碰到一台,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个CPU刷个BIOS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修好了 通知下哦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后来没修好还给别人了 华锁的机子就是垃圾啊 还是联想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后来没修好还给别人了 华锁的机子就是垃圾啊 还是联想稳定

联想坏了更难修,奇怪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D:
这个我修过的,超不稳定,最后搞好了

网友(2013-08-15):
你是来找抽的是吧?
是怎么修好的?不说出来你来回个什么帖子,感情你是来抽的.

喻庆国 -5 严禁灌水

网友(2013-07-05):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修过的,超不稳定,最后搞好了
现象是时开时不开,换屏也没用 最后在屏线接口那有6个角的IC受潮腐蚀了导致的 换掉就开机了 那客人也没返修回来了

网友:
上诊断卡看是什么代码然后在动

网友:
期待维修结果

网友:
你现在刷个BIOS试试,不行的话再换CPU,我手上正修一台,开始是掉电,焊了HM55后用了两天,又是掉电,换了HM55又可以了,几天后又掉电了,有时0.19,有时0.2几,没空修放了一天,自己好了。再试,2.0无显,换显卡,刷BIOS也是无显,刚好有个CPU,一试OK了。测试了一天都没有问题,第二天再开,0.19又掉电了,有时又正常,有时又掉电,搞得头都大了。原来那个U确实是不行了,2.0无显示。现在问题就是有时不能开机,一开马上掉电,有时一切正常。

网友:
修理好了那就是对咯

网友:
我修到过一台也是不稳定,还掉电,后来发现是3 5V待机那里EN信号中是的一个阻不良,,还好有示波器,发现供电峰值波形不正常。

网友:
华硕这款机器是最操蛋的机器,BIOS就10多个版本不止,相同的机器刷相同的版本还不一定量,机壳和主板及内存槽上的型号经常是不一样的。。。只能一个个试,那叫一个郁闷。。

网友:
如果所 bios 和cpu 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况且你的ic也换过 我建议你换一下它的上下mos管 级电容方面 你可以试一下 据你描述应该属于电压不稳定的状况 不妨试一下 如果有答案的 支一声

网友:
如果有图纸的话 重点查一下cup供电这一块 看看是否哪里欠压

网友(2013-08-13):
呵呵,搞好没得,我的搞好了。

网友:
换个CPU 刷下BIOS 看怎么样

网友:
把cpu旁边的mos管全部换了,就好了。。哈哈

网友:
管子,换了好了没得。

网友:
又是这种开一百次亮一次的机器,碰到过刷过BIOS了,还是对照ASUS工厂里那位仁兄在论坛里发贴里下的,还是一样,问题确实较难,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