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R411SG的笔记本开机黑屏无显示

楼主(2013-06-01):
我玩着玩着游戏突然就死机黑屏伴有死机的那种噪音,后来我强制关机,再开机,发现黑屏无显示,指示灯有亮,风扇的声音也有,请问下前辈们,这个一般是烧掉了什么CPU,还是显卡?再没有诊断卡等工具的情况下,如何简单的判断是哪里的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前辈们,谢谢啦

网友:
在运行游戏的时候 突然死机 我想应该是显卡虚焊所致 因为运行游戏的时候 显卡发热量很大 很容易造成虚焊故障

网友:
虚焊?那修一下会不会好贵

网友:
虚焊?修一下会不会好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