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20 无线网无显示

楼主(2013-06-01):
用鲁大师测过有无线网设备,驱动也打上,WIN7系统,链接无线网搜索却没有显示 ,手动添加无线网也不行。求解。。。。。。

网友:
无线网线插没

网友A:
无线网卡是否损坏

网友B:
pm驱动    hotkey驱动   都打一下     试试软开关能不能用

网友C:
无线网卡开关打开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线网卡开关打开了么

没有反应啊  无线开关都没有指示灯 反复按都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驱动    hotkey驱动   都打一下     试试软开关能不能用

我用万能驱动扫过了 驱动也都打着呢  系统也换过了。都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反应啊  无线开关都没有指示灯 反复按都没有反应

那屏幕右下角无线小电脑出来了吗?bios里面无线网卡没有禁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是否损坏

怎么看无线网损坏,替换法,我没有现成的网卡,我之前用着还好着,坏的怎么可能还认 网卡驱动,我用鲁大师测过呢无线网卡还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屏幕右下角无线小电脑出来了吗?bios里面无线网卡没有禁用吧

出来了,BIOS禁用了  我进系统也应该能看到的吧。。。。。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能认网卡,未必就是正常的啊,像台式机,常常遇到能认网卡却不能上网的情况,是否损坏,换个网卡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右击电脑 打开管理  单击服务和应用程序  点开服务 找到Wireless Zero Configuration看有没有打开

网友:
官网下驱动吧,这样才能排出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