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3105哪个是第四脚

楼主(2013-06-01):
1.图中芯片是BIT3105,吸空四脚可以去保护,请教哪个是第四脚呢?
2.屏有1根灯管坏的,其余3根点屏工具点过好的,我把1处吸空了,装回去的时候只插3根好的,可以点亮屏幕,但是有时候还是会黑屏,亮屏时间不定,短的1分钟就会黑屏,长的时候点了5个多小时也没黑,请教下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哟。我半路出身,没学过这种芯片的识别方法。这个芯片上面半个缺口,下面又一个圈圈,找的到的图纸都是左边一个圈,和实际不一样,所以来问问确定一下,现在知道了,谢谢各位帮忙哈

网友(点评):
左边的。芯片的缺口向上,左上为第一脚开始数起

网友:
标有1号哪个脚是第四脚。

网友:
记号1就是第4脚

网友:
第一脚在芯片缺口左边。所以楼主图上标号为1的为第4脚

网友:
這不是學維修的時候必須知道的麼??????

网友:
1是。  你也太搞了吧

网友:
都找不到第4脚,你怎么维修呀,,,

网友:
记号1就是第4脚,看芯片的标记在那头。

网友:
你都标岀来了1号脚是,

网友:
基础知识啊,

网友:
还不如换灯管,不过四五十分钟的事。楼主去了保护,还是没解决问题,时间花的早超过一小时了。而且,灯管如果是因为不同程度的老化造成的,那用不了多长时间,别的灯管也得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