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的蛋疼的联想G450 不冲电,

楼主(2013-06-01):
BQ24751 PIN4 ACDRV=19V,测下相关条件:PIN28 PVCC=19V,PIN5 ACDET=11V  这里比较大,,PIN8 4.26V 比较大,PIN10 VREF=3.28V。没什么问题啊,为什么PIN5 电压那么大呢

网友A:
ACDET是什么意思请问LZ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DET是什么意思请问LZ

ACDET适配器电压检测   查了相关资料,这个角应该有2.7左右的电压

网友:
芯片你换过没有?

网友B:
pr306和pr310这两个分压电阻的阻值对吗?

网友:
我也有台修的蛋疼的CQ40,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306和pr310这两个分压电阻的阻值对吗?

拆下来量了。正常。装上去这两个电压正常了。2.6V。。但。4角从刚才的19V变成13V

网友C:
4脚13V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4脚13V正常的吧

换了PQ302  可以冲电。冲了一会又不冲了,又换了个上去又充电,用手摸很烫,原来的MOS 是4456  手上没货,在一个联想板子上找了个4469 试下

网友:
ACDET=11V 这里有问题,应该是2.6V才对R306和R310中有变值或损坏的

网友:
有没高手 解答一下 期待中

网友:
我也觉得PIN5   ACDET=11V不正常,看PR306 与PR310的阻值,对地分压PIN5应该是2.6V才对。

网友:
2.6V正常的电压 那个电压应该是检测适配器的 acd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