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5700 bios谁有。

楼主(2013-06-01):
  这块主板,USB接口不能用,供电,数据脚阻值都对,怀疑南桥有问题。本来都不想换的,这块板子很大,一焊会变形。
但为了验证猜想,还是换了南桥。(另外,进系统的时候,会卡在“正在进入系统界面”,要按CTRL+ALT+DEL调出任务管理器,才能进入桌面,重装了系统还是一样“
  更换后,一插电源,上电,档EO,心想:“嗯,不错,南桥又换好了”,放心了一大半。
正好午饭到了,先吃个饭。
吃完后,来测试一下,插电源,不自动开机?
心想有时候也是正常的,点排针开机,没反应?
好吧,南桥没换好。
用风枪使劲加热南桥,好了可以触发了,心想,如果USB鼠标能识别,那就再换一个南桥。
还是一样,不能识别。
这里有个细节,刚开机自检那会儿,鼠标是亮的,一引导系统,就灭了,不正常了。
怀疑时钟,没图纸,换一个试一下吧,换了还是一样。
这时候,再次怀疑BIOS了(之前也清过CMOS,加载默认设置)
到论坛搜DC5700的BIOS,没有?
到此,这块板子,也就算了,打算拆件了。
突然想到之前还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把那主板BIOS拆下来,换上去。OK,开机。
鼠标灯从自检,到进系统一直亮着,已经明了了,BIOS问题,在系统里面瞎点了下,没问题。
这时候准备再来换个南桥,又想到,刚才论坛没有DC5700 BIOS,我去读取一下这个BIOS资料,上传一个上去吧。
好了,上编程器,习惯了,一下了点了AUTO,完了,BIOS被擦除了。
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工作台。
虽然走了弯路,但总算把问题给找到了,唯一有点安慰的。

网友:
楼主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