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7 TE 不跑马 不复位

楼主(2013-06-01):
今天我也修到这个主板不复位
开机无无复位也无CPU供电,其他供电基本正常,PWM芯片L6703的17脚PWM_EN电压为0,测Q18 是高电平 那么是Q18 拉低了。测Q19 G Q39 b 都为低。这个电压应该为高才对哦?才能使Q19 导通 使Q18 B 为低截止这个CPU 开启信号才有哦?
因Q39 是PNP 管 使他导通 那么B级改为低与3.3V的电压。查Q40的条件满足。不输出  换了Q40后OK

网友:
楼主可能的话还是副上图吧,要不看板子很难想象哪是哪。

网友:
哥修主板是一头雾水的哈.东翘翘西碰碰.一整乱搞.

网友:
为什么 会有那么多三级管  一会一个  让人 很难理解   画个图看看

网友:
理解水平不行,没有搞清几个管子的顺序

网友:
没图不好说话  啊

网友:
你说的不知道那个是那个管子,最好是有图啊,不过,我也看懂大概意思了,就是cpu的开启信号没有,连到cpu开启脚的是两个三极管,其中有一个不良,导致cpu芯片没有开启信号,换了管子就好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