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55暗屏求助

楼主(2013-06-01):
  一台联想的机子 拿来是暗屏  检测发现灯管有问题还有高压也有问题,高压就是保险丝坏了,换了灯管和高压上保险丝,开机正常,没有暗屏了,就叫客户拿走了。
   但是,客户用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拿过来说,机子还是一样,开机试下真的是暗屏,拆屏检测灯管是好的,把高压拆下,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上上去再试下,没有想到没有暗屏了,开机一切正常,开机试了2个小时,觉的正常了,就叫客户拿走了,
   但是客户用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又拿过来了,说还是一样开机一试真的是这样,检测灯管正常,,我再开机试下,机子又正常了,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我觉的会不会是高压出问题,就换了根通用高压,但是通用高压换上去不行,开机联想的标志亮一下就暗屏了,量通用高压上的电压都有,换了3个通用高压,还是一样。求救!!!!!!!!!!!!!!!

网友:
从屏上拉一个高压开启电压试试,原来的高压开启电压可能不稳定

网友:
看看主板有问题吗以及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