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当1.3电流维修

楼主(2013-06-01):
联想E43a,开机电流跳变正常,裸板当在1.3左右不动,机器不亮。建议检查硬盘贴膜下面显卡旁边的L9电感。有好多机器就是这个电感烧坏或脱焊引起故障。
看到论坛上好多人有这样的问题,估计是通病

网友:
为什么是l9电感,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不知道,以后遇到多注意下

网友:
附近就根本没有L9。。。

网友(2015-06-04):
这个以后要注意一下

网友(2017-03-04):
跟E49是一样德玛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遇到了看下,L9位置

网友:
这机还没碰到过

网友:
下次碰到注意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