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RTC电路

楼主(2013-06-01):
关于COMS电池没电,RTC电路就算没电,插上适配器后不是有一个3.3V线形电压取代电池给RTC电路供电,怎么会引起开机不上电,没复位的故障呢 ,     大家给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 有其他的问题啊,有的板子就是不上电池不开机也有,坐等高手解决,不知道开机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我自己分析的就是一个时钟频率导致的,这个RTC的一个频率连接南桥,电池没电会引起i.   不过还是请教高手的分析吧,我们继续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分析的就是一个时钟频率导致的,这个RTC的一个频率连接南桥,电池没电会引起i.   不过还是请教高手的 ...

你的意思说,是实时时钟没有起振,这样也是不开机的,也是开机的一个条件。可这个对于复位的是前卫的,如果这个没起振,肯定无法开启主机,提供后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