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C电路

楼主(2013-06-01):
有的机器的RTC电路,一个电池3.3V和3.3V待机电压,两路供电同时给RTC电路,如果缺少一路供电会引起不上电,为什么啊,两路3.3V汇总在一条线上给RTC电路供电,求解释?         谢谢!

网友:
各走各的路的,最后经过二极管变成一路直接给桥供电。假设一路没有电压出来也不会拉低另一路的,除非那一路是对地了,就有可能拉低,但是实物中都会有电阻电容等元器件隔着呢。

网友A:
为什么引起不上电,不跑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引起不上电,不跑码

汗,你查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你查别的吧。

查了啊,就是没查出问题才问啊

网友:
一直都没太搞懂电路,老火啊!

网友:
是形成VCCRTC给南桥工作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