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帮忙这个屏如何配板

楼主(2013-06-01):
这是一韩国HANSOL 520F的显示器 外置电源,求教高手这个屏的资料,用那种通用版可以配屏,啥样的屏线

屏型号是LTM150XH-T01 (最好有淘宝卖配件的链接) 谢谢

网友:
楼主的相机挻给力,啊啊,,

网友:
应该是普通的双8 屏 lvds接口   把驱动板 屏线全换掉就是了

网友:
量一下供电和电线的位置  就知道大概了。

网友:
下载屏PDF 你那个屏是15寸的呀

网友:
查到屏参数了,是TTL屏 单六屏线,是30插针的,但淘宝上找不到30插针的,单六屏线都是20插针的,TTL屏用那种通用板啊,(现在的通用板好像都是针对LVDS的)

网友:
楼主的摄像头好屌啊

网友:
有几个屏放着没配到  现在屏小了一套配起来也不划算

网友:
TTL的,那可能难配了,现在不多了。

网友:
什么问题啊,要是不好找这样的驱动板,就试着修一修驱动板啊,一般驱动板出的问题都不是很大的

网友:
15寸的三星屏,可以换个2025驱动板加上普通的双8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