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图纸中的显卡

楼主(2013-06-01):
在AMD图纸中怎么判断是双显卡呢 ?     谢谢

网友:
看屏供电的开关信号有几条原件完整的,如果一条完整就是单显卡,如果有两条都完整就是双显卡,

网友:
LVDS信号给CRT屏的       还有那几路   拿个图纸举个例子吧,文字说明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