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加电无显示求思路

楼主(2013-06-01):
G455 AMD的板号5971P,PU501   1.2V电压芯片有点进水,加电0.2A多掉电,清理后待机偏高0.07,可以加电1.6A无显示。测量1,2V电感阻值低只有几欧,换南桥后待机正常。加电还是1.6V无显示,所有电压已产生,刷BIOS无果,求思路。

网友A:
电流到1.6A了?内存有波形吗?独显还集显,加焊看看。

网友:
AMD机器先换个CPU试试看啊

网友:
忘了说了,内存无波形,独显的,电流不跳变,开机直接1.6A。不跑波形应该还到不了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到1.6A了?内存有波形吗?独显还集显,加焊看看。

忘了说了,开机电流直接到1。6A,不跳变,内存无波形。这样应该还不到显卡了吧。

网友:
南桥都换了   建议你把北桥也换了试试

网友B:
显卡什么型号 显卡也会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什么型号 显卡也会引起不过内存。。。

显卡216-0749001。

网友:
A 卡 加焊试试

网友:
碰到很多 G455是  干N次显卡

网友:
最后确定了,U故障了,南桥和U同时坏确实没想到,这个U比较少,后来终于等来了一个一样的本测试的结果。

网友:
还是大家的力量  不管什么机子都会能好的

网友:
amd的cpu坏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