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常年积累的手机维修资料。

楼主(2013-06-01):
以前在东海混的,哈,跑来这边看看。上资料——
一、 引起手机故障的原因
GSM手机不象其它家用电器存在高电压、大电流,正常情况下是不易损坏的,但维修中却发现,送修的手机并不在少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手机损坏的呢?综合来看,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
1、手机的表面焊接技术的特殊性
由于手机元件的安装形式全部采用了表面贴装技术,手机线路板采用高密度合成板,正反两面都有元件,元器件全部贴装在线路板两面,线路板通过焊锡与元件产生拉力而固定,且贴装元件集成芯片管脚众多,非常密集,焊锡又非常少,这样如果不小心摔碰或手机受潮都易使元件造成虚焊或元件与线路板接触不良造成手机各种各样的故障。
2、手机的移动性
手机属于个人消费品,它要随使用者位置的变换而移动,这就要求手机要适应不同的环境,虽然设计人员为手机的适应性作了专门设计,但还是避免不了因使用时间过长或因环境温度不当而造成手机各种故障。其主要表现,一是进水受潮,使元器件受腐蚀,绝缘程度下降,控制电路失控,造成逻辑系统工作紊乱,软件程序工作不正常,严重的直接造成手机不开机。二是受外力作用,表现为元器件脱焊、脱落、接触不良等。
3、用户操作不当
由于用户操作不当而造成手机锁机及功能错乱现象很常见,如对手机菜单进行胡乱操作,使某些功能处于关闭状态,手机就不能正常使用;错误输入密码,导致手机和SIM卡被锁后,盲目尝试会造成锁机和锁SIM卡。另外,菜单设置不当也会引起一些“莫明其妙”的故障,如来电无反应,可能是机主设置了呼叫转移功能;打不出电话,是否设置了呼出限制功能。这要求维修人员必须熟悉GSM手机的各种功能和待修手机的操作使用方法。
4、维修者维修不当
相当一部分手机故障是由维修者操作不当、胡乱拆卸、乱吹乱焊而造成的。如吹焊集成电路时不小心,会将周围小元件吹跑,操作用力过猛会造成手机器件破裂、变形等。现在一些新式手机较多地采用了BGA封装的集成电路,一些焊接技术不高和不负责任的维修者,总想在此“练练技术”,其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
另外,一些手机维修者在维修手机软件故障时,只看手机型号,不看手机版本,结果输错了软件,造成了更为复杂的故障。如西门子2588手机,较易出现锁机故障,但同是2588手机,其版本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其解锁的软件和方法各不相同,如果维修人员解锁前不查看版本,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5、使用保养不当
使用手机的键盘时用指甲尖触键会造成键盘磨秃甚至脱落;用劣质充电器充电会损坏手机内部的充电电路,甚至引发事故。手机是非常精密的高科技电子产品,使用时应当注意在干燥、温度适宜的环境下使用和存放。否则,极易产生故障。
6、先天不良
有些水货的手机是经过拼装、改装而成,质量低下。有的手机虽然也是数字手机,但并不符合GSM规范,因此,极易出现故障。

                                    维修手机的常用23种技巧

一、询问法:当拿到一部故障手机时,首先询问用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了故障,是否被修过等,针对用户反应的情况以及故障的现象,判断故障发生的部位,如被摔过的手机,应考虑手机芯片虚焊、断点、元件脱落、线路板断裂等;进水机,考虑电源模块损坏,铜箔及管脚生锈、腐蚀、断线;被人修过的手机注意芯片是否动过或调换,元件有无装错等。
二、直观法:通过询问后再进行直观检查,可发现一些故障。如摔过的机器外壳有裂痕,重点检查线路板上对应被摔处的元件,有无脱落、断线;进水机主板上有水渍,甚至生绣,引脚间有杂物等;按键不正常,看按键点上有无氧化引起接触不良;用吹气法判送话和话筒是否正常。
三、电阻法:平时注意收集一些手机某些部位的对地电阻值。如电源簧片、供电滤波电容、SIM卡座、芯片焊盘、集成电路引脚等对地电阻值。在检修手机时,可根据某点对地电阻值的大小来判断故障。如某一点到地的正常电阻是十千欧,故障机此点的电阻远大于十千欧或无穷大,说明此点已断路,如电阻为零说明此点已到地短路;电阻法还用于判断线路之间有无断线以及元件质量的好坏。
四、电压法:正常的手机,相应点电压是一个固定的数值,一旦手机手机损坏,故障处的电压值必然发生变化,通过检测电压值是否正常,很快找到故障发生部位,如某处电压为零,说明供电电路有断路;某处电压比正常值低,只要供电正常,说明负载有问题;在测量电压时,还要注意是连续的直流供电,还是脉动直流供电。

五、电流法:维修电源上电流表显示的数值,是手机工作时各单元电路电流总和,不同工作状态下的电流基本上是有规律的,如手机出现故障,电流必然发生变化,有经验的维修人员,通过不同的电流值,可以大致判断出故障的部位,如加电即有几十毫安的电流,说明与电源正极连接的元件漏电;若加电电流大于500毫安,说明CPU或电源、功放、电源滤波电容等元器件有击穿短路。
六、比较法:有较才能鉴别。检修手机时,对某些元件的型号、位置、电压值、电流值和波形认为不正常时,可用同型号的正常机板相对应的部位进行比较。如双三极管的位置、某电阻、电容是否装错、阻值是否正常、某两点是否连接等,通过比较很快可查出故障。
七、代替法:当怀疑某个元件有问题时,可以从正常手机上拆下相同的元件装机实验,效果立竿见影。如果代替后故障排除,说明原元件已损坏,如代替后故障仍然存在,说明问题不在此元器件,应继续查找,代替法适用于手机中所有的元器件。在某情况下可以用单频元件代替双频元件,如常用14系列单频功放代替日立公司的双频功放,但只能在只有GSM频段的地区使用。
八、温感法:常用于小电流漏电或元件击穿引起的大电流。如手机加电即有几十毫安漏电,虽不影响使用,但电池待机时间大大缩短,在检修时可提高供电电压,使漏电电流增大,用手或脸、唇人体对热敏感部位去查找发热元件,哪个元件发热即为损坏;也可用松香烟熏线路板,使元件上涂上一层白雾,加电后观察,哪个元件雾层先消失,即为发热件;如手机加电即有500毫安以上大电流,可调低电源电压,使电流不超过200毫安(不扩大故障),通电后用上方法查找出发热元件,予以更换。
九、按压法:用于元件接触不良或虚焊引起的各种故障。如手机时开机时不开机,怀疑字库或CPU虚焊,可用大拇指和食指对应芯片两面适当用力按压,若按压某个芯片时可以开机,即为虚焊,补焊即可。
十、短路法:常用于缺少某些元件损坏时的应急修理,如天线开关、高放前后的滤波器、合路器、功放等元件损坏时,手边暂时没有,可直接把输入端和输出端短路(天线开关短路后手机只能工作在一个频段),若短路后手机恢复正常,说明该元件损坏。
十一、断路法:是对怀疑的电路或元件进行断开分离,若断开后故障消失,说明问题就在断开的电路上。如加电大电流时,功放是直接采用电源供电的,可取下供电支路电感或电阻,不再出现大电流,说明功放已击穿损坏;再如不装SIM卡手机有信号,装卡后无信号,怀疑功放有问题,同样可断开功放供电或功放的输入通路,若有信号证明功放已损坏。
十二、悬空法:主要用于检修手机的供电电路有无断路,简单实用,方便快捷。方法是:维修电源的正端接到手机的地端(负极),维修电源的负极和手机的正电端悬空不用,电源的正极加到电路中所有能通过直流的电路上,此时,用示波器(或万用表,地均与维修电源的地连接)测你所怀疑断路的部位,若有电压说明没有断路;如测不到电压就是断路(或空点)。
十三、清洗法:手机进水或长时间使用进入灰尘,使元件之间绝缘电阻减小而造成一些故障。可用超声波清洗仪进新清洗解决。如三星手机大多数出现“系统失败请于系统服务商联系”的故障,大多是尾插与外部设备连接的时钟、数据传输线上的元件漏电或短路引起,可先清洗尾插部分,若能排除即可;如不能排除可去去掉这些元件。若因氧化引起的按键失灵,可用天拿水或酒精擦洗即可。
十四、波形法:手机在正常工作时,电路在不同的工作状态下的信号波形也不同。在检修故障时,用示波器测信号波形是否正常,很快可判断出故障所发生的部位。如检修无信号时,先测有无正常的接收基带信号,来判断是射频电路还是逻辑电路的问题,若有正常的接收基带信号,说明射频电路正常,问题在逻辑电路;在检修不发射时,同样可以测有无正常的发射基带信号,来判断故障是逻辑电路还是射频电路引起。
十五、信号法:常用于检修手机射频电路,用信号发生器输入固定的频率,检测在信号通路上有无正常的波形数据,判断故障部位。如用导线在电源线上绕几圈,利用感应信号去碰触手机的天线,检测接收通道上有无杂波去判断故障。对于摩托罗拉手机,也可用测试卡或用检修仪载入测试功能,检测手机的接收、发射等功能是否正常,也可以进入发射状态进行发射电路的检修。
十六、软件法:供电电压不稳定,吹焊存储器时温度不当或软件程序本身问题、存储器本身性能不良易造成软件资料丢失或错乱,导致不开机、无网络或其他软件故障,通常用免拆机维修仪重写软件资料解决,若不联机可拆下字库或码片用48编程器编程,如出现写不进或显示字库损坏,说明存储器本身损坏。
十七、补焊法:手机在使用过程中,经常按键、翻盖、被摔,容易出现虚焊或接触不良引起多种故障,通过放大镜观察或用按压法判断出故障部位,进行补焊解决问题。
**、飞线法:由于手机被摔或拆卸带有封胶的芯片时,焊盘掉点是经常的事,除空点外,有用的掉点要飞线来解决,通常是在该点相连的引线上或元件上用细漆包线连接后,在焊盘的掉点处用镊子把去掉绝缘的引线头弯成焊点大小的圆圈,用绿油把引线固定,在紫光灯下(常用紫光灯验钞器)烤30分钟左右即可。芯片以外的断线,同样可以用飞线的方法解决。
十九、天线法:简单实用,在检修射频电路故障时,用10厘米左右长导线或锡丝、镊子、示波器探头作为假天线,分别连接在信号通路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如在某元件的输入端接上假天线手机正常工作,说明假天线以后的电路正常,然后把假天线移到此元件的输出端,如不能正常工作,问题就在此元件。
二十、调整法:由于发射信号过强引起的发射关机、过弱引起的发射复位、重拨等故障时,检修或更换功放、功控电路无效果的,可适当调整相关电路中元件数值达到修复目的。如摩托罗拉V998和诺基亚手机,由于发射功率过大引起发射关机,均可增大功控电路中的电阻去解决;如属发射功率小引起的发射重拨可减少预放管基极供电电阻,增大预放的放大量,使手机正常工作。
二十一、区分法:在检修因控制信号或供电电路不正常时,可根据控制信号或供电电压的数值,把电路中相同的直流电压引过来,进行故障区域的区分。若加电后电路可以工作,说明受控电路正常,问题在控制或供电电路,如加电后电路仍不正常,问题在受控电路。如摩托罗拉V998的RX-EN、TXEN、DM-EN、-5V-EN和T2688射频供电管的控制信号,均为2.8V的信号;如不正常时,可把电源输出的2.8V加到相对应的控制端上(要断开原来的控制线),如该电路正常说明受控制电路正常,重点检修控制信号的产生电路;否则,故障在受控电路。
二十二、分析法:只有了解手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才能根据发生的故障的现象进行分析、判断,很快找到故障部位。如果不懂手机的工作原理,全靠记忆和经验去维修手机,对故障不会分析和判断,跳不出“一吹、二洗、三搬家”的圈子,必然会走不少弯路。
二十三、综合法:任何事情都是熟能生巧,维修手机也不例外。手机的故障不外乎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只要了解手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会分析和判断,综合运用多种维修技巧,配合相应的维修仪器,修复手机的故障也不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

网友:
想学学这方面的有带附件的么?

网友(2013-07-17):
我就是修手机的,现在都智能机安卓时代了,不好搞啊,机子更新太快,特别是国产机图纸不全比较难修。

网友:
一个小菜鸟在努力的学习中

网友(2016-03-02):
现在都是平板智能机了,手机更新太快,你刚学会修苹果4,4S主板电路,已经没人修苹果4了,苹果5,5S还能坚持多久,6,6S(PLUS)是现在的主流,但是赚钱的都是爆屏修复,换件修复,速修。有几个等你研究主板,费劲赚不了多钱。等你研究明白了,又出新款苹果了,我看手机维修还是以赚钱为主,修些简单的赚钱快的吧。

网友:
好多摔坏的,进水的,费劲修好也用不住,经常返修,但是修手机的都不保修。客户花了钱还不满意。影响你的声誉。我看修手机还是以换件为主,赚到钱,客户还满意。  你还不用费劲研究主板电路,图纸,累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