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映泰g41d3点不亮修复

楼主(2013-06-01):
映泰g41d3主板,客户说故障现象是屏幕无显示,放下就走了。
按开关,无启动(风扇都不转)。开机箱查看,发现开关线没接,开关针脚上接的却是复位开关。心想会不会是开关坏了所以以前的人才这样接。先按正规标示调整好接线。按开关,启动了。看屏幕,已经亮机了。心想这也太容易了吧…
一分钟后,屏幕自动暗了。还没完全进入系统。
检查散热,拔掉硬盘电源,再按开关,发现跑码D5,复位灯常亮。
按复位开关,无法复位。

清理内存条,卸CPU重装,都不行,有时跑不常见码,复位灯还是常亮。

得按部就班来修了。
先按英特尔平台的供电顺序查各项供电,CPU无VCORE。
看PWM芯片为UP6219

到本网查芯片资料,却意外查得该主板电路图

18脚为VCC,3脚为EN。
就先确定这两个吧,测得VCC正常;PWM-EN却只有0.5V左右。这个正常应该要在1.2V以上吧。

查看主板电路图,看到EN是由VCC通过一个电阻过来产生信号,由一个场管控制一个三极管的导通来控制PWM-EN(再远应该就是VTT控制场管了,暂没查),

在主板上找实物,主板却没标示。只好根据就近原则乱点了。
乱点了几分钟,结果还真给点出来了。
测得电阻前电压正常,电阻后只有0.5左右。如果不是电阻的原因,那就是三极管的原因了。
表面观察,没烧毁的痕迹。先用烙铁加焊电阻。

上电,EN1.2V以上,假负载测VCORE出来了。
上真U,跑码正常。
反复关开N次,跑码都正常,屏显。

绕了这样多,结果是焊一下电阻就解决故障了。

装箱收工写好工作总结。

补充内容 (2013-6-2 11:08):
今天重新看看,发现图1画线画错位置了。第二排的第二个管才是正确位置。

网友:
楼主又可以收一张红牛了,恭喜啊

网友:
红牛都能买一块主板了,那有那么好挣,修台机主板我们这一般也就30-50,不如做个系统价格高

网友:
楼主又赚了,修台板才30~50还不如不修,我低于80不修。

网友:
我们这连我一共就两家做维修的,我的收费:直接客户最低80,要不然不修,同行30起价。

网友:
好,技术没得说,不过一张红牛不大可能吧,我们这边都25修1张主板,说实话我碰到的你这种情况很多的,但是更多的是坑爹的板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了,钱挣到了。图纸共享一下给我呗!QQ:83102757。谢谢!

网友A:
楼主  可以把图纸发我吗? 我 急需要这个板子的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可以把图纸发我吗? 我 急需要这个板子的呢。 谢谢

请看楼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分享那个 VCORE是不是CPU的核心供电电压呢

你都银牌维客了,连VCORE都不知道是什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