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230-11sp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3-06-01):
此电源采用DM311,SG6105组合,待机正常,可触发,但控制测电压均偏低,12V只有9V多,5V只有3V多,更换过大电解,光耦均无效,板上也未看到有431,求思路

网友:
先把431找出来吧!

网友:
在辅助电源的次级,像个三级管

网友:
看一下光耦和低压部分的整流管是否良好

网友(2014-06-27):
TL431集成在SG6105内部,为11.12.13.14脚,15脚为接地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