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LOGO跑不过去了

楼主(2013-06-01):
今天装一台全新机子,(华硕主板),刚开始系统之类的都安装好了,从起过完LOGO就不过去了,左上角有个白色点,总是闪,重建了也没用,求解决!!!

补充内容 (2013-6-2 10:02):
系统装了很多版本,也是一样的

补充内容 (2013-6-2 16:47):
一套全新的

补充内容 (2013-6-6 17:16):
解决方法是:刷新BLOS

网友:
看看提示什么错误。根据错误来解决

网友:
过了BIOS了?过了就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
最好用完全安装版试试装系统,不用GHOST。

网友:
没有设置主引导分区。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有坏道呢 你可以用 MHDD测试一下看有坏道没有

网友:
分区激活了没有?重建MBR试试。引导设置有没有问题?换个SATA接口试试。

网友:
等高人出现,,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 你看下 是不是找别人装一下系统 你自己的 系统问题

网友:
分区分队没。重新分个试试吧

网友:
装个安装版的试试吧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过一个这个问题。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用NTBOOTautofix修复一下试试

网友:
检测硬盘看下一步

网友:
引导分区问题,用pe中的工具重建mbr试试

网友:
激活主分区,在DOS下运行fdisk /mbr命令。

网友:
分区表是不是爆了

网友:
分区表或BIOS引导选项设置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有激活主分区、

网友:
觉得还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装xp啊

网友A:
具体问题不像啊

网友:
卡LOGO看看你的散热系统,散热好了,说明你南桥,声卡,网卡,usb其中那个有问题啦

网友(2013-07-07):
应该是系统没装好,以前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