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当了。华硕EPU ASP0905B与ASP0905是不同的芯片

楼主(2013-06-01):
上当了。华硕EPU  ASP0905B与ASP0905是不同的芯片
原板上是ASP0905B,以为是和ASP0905可以通用
订了回来装上后发现装上就开机掉电。不插小四Pin也一样。
大意啊。
不知道是我没焊好还是真不能代用。
哪位搞过的说一声啊。谢谢。

网友A:
楼主没有查PDF的习惯吗?买的时候也可以咨询卖家的。

网友:
大哥,谁给你说的它们两个可以通用的,查pdf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再说你插小4口保护,也不一定是芯片短路啊,一般都是上管问题

网友:
看着型号挺接近,以为可以通用呢。应该先看看PDF的。呵呵。还好没烧东西。

网友:
没烧东西是万幸啦,呵呵

网友:
楼主应该搞清楚了再买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型号只有最后面几个字母不同,芯片竟然连引脚数量都不一样

网友(2014-07-28):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查PDF的习惯吗?买的时候也可以咨询卖家的。

这芯片没PDF 。 不信自己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