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能启动不能点亮主板,空载有5VPG信号电压,上了主板PG信号就0V了。

楼主(2013-06-01):
电源能启动不能点亮主板,空载有5VPG信号电压,上了主板就PG信号就0V了。换过339还是一样的问题。高手指点一下,还要怎么查啊?

网友:
查各路供电呀!

网友:
屁股变0V,是不是主板上屁股那里有短路,换个电源点这个主板试一下呢。

网友:
主板好的  能正常用的